[运放]
请问下运放电路 放大不起作用原因 谢谢

楼主(2014-11-12):
电路之前都是正常的,今天换了款IC ,测试不行,后来我测试把后级断开
R2断开 C2断开,R3断开,这样只保留前级线性放大测试
发现1脚无波形输出,2脚电平只有3脚的一半 。测试的信号是500MV 1K

然后我
R7  R4 分别测试  10K 100K
                  1K  1K
信号输入 LEFT用信号发生器 800HZ 幅值500MV的正弦波测试

3脚电平稳定的是1.2V, 电源正常 2.3V

R7 10K R4 100K时 ,信号没有波形,2脚电平只有3脚的一半,
R7 1K R4 1K时  信号波形有波形 截止失真,2脚电平和3脚一样1.1V
信号是800HZ 幅值500MV

下图蓝色的是输入正弦发生器信号 ,红色是1倍放大的信号

我彻底换成直流信号,500MV 输出波形如下:
2脚 3脚电平一致1.1V

这款IC 参数和我之前的差不多 增益带宽积150K,1.8-5V 双电源供电

请问下 我现在这是什么问题啊

谢谢

R710K  (122.52 KB )

R7 10K R4  (123.51 KB )

R7 10 K  (101.85 KB )

网友A:
很简单,周边原件保持不变,换回原来的IC;
如果可以工作,那就是IC的问题(不是IC本身的问题,是说没用对),如果不能工作(原来可以),那很大的可能性是焊接过程中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周边原件保持不变,换回原来的IC;
如果可以工作,那就是IC的问题(不是IC本身的问题,是说没用对 ...

之前的IC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由于供应商不在国内 ,我需要定位下IC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对比下前后两种运放的规格不就知道了?
什么型号,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比下前后两种运放的规格不就知道了?
什么型号,贴出来看看

。。。。
你让楼主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