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TMS320C55X的DSP库

楼主(2014-11-12):
如何使用TMS320C55X的DSP库

1. 将DSPLIB 目标库文件55xdsp.lib 或者55xdspx.lib 拷贝到5500 运行支持库
——×××\ti\c5500\cgtools\lib 文件夹下,这样在编译、链接的时候可以找到55xdsp.lib。需要
注意的是:55xdsp.lib 和55xdspx.lib 的存储器配置模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小页模式,后者是
大页模式。

2. 将DSPLIB 目录下的include 文件夹中所有.h 文件拷贝到5500 运行支持库的include 文件夹下。

3. 向工程文件添加库文件:

1) 若选用55xdsp.lib 库时:

在工程中将build option->complier->Advanced->Memory Mode 选择为Small;
并对工程文件添加rts55.lib 和55xdsp.lib 这两个库文件, 或者在build
option->linker->Libraryies->Include Libraries 选择为rts55.lib;55xdsp.lib;

2) 若选用55xdspx.lib 库时:

在工程中将build option->complier->Advanced->Memory Mode 选择为large;
并对工程文件添加rts55x.lib 和55xdspx.lib 这两个库文件, 或者在build
option->linker->Libraryies->Include Libraries 选择为rts55x.lib;55xdspx.lib;

4. 在想要调用的工程中将<dsplib.h>和< tms320.h>包含进去。

5. 通过查阅需要调用函数的描述和示例(示例在×××\\ti\c5500\ \dsplib\EXAMPLES中),编写程

6. 有些命令描述中有关于cmd 中内存分配的问题,这个将涉及到调用命令时的运算速度,需要根据示例进行修改后使用。

7. 在编译链接通过之后,有时在查看某个具体变量时推荐使用存储器查看模式。

DSPLIB 函数:FIR
ushort oflag = fir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 *dbuffer, ushort nx,
ushort nh)

参数定义:

x:指向输入的nx 个实数
h:指向输入的nh 个FIR 滤波器系数
r: 指向输出的nx 个实数结果,可以使用输入参数x(r = x)
dbuffer:指向延迟buffer,长度为nh+2
nx:输入、输出参数个数
nh:FIR 滤波器参数个数
oflag:溢出标志位,为1 表示滤波的中间结果或最后的结果出现了32 位的溢出,为0 表示没有溢出。

1. 将DSPLIB 目标库文件55xdsp.lib 或者55xdspx.lib 拷贝到5500 运行支持库
——×××\ti\c5500\cgtools\lib 文件夹下,这样在编译、链接的时候可以找到55xdsp.lib。需要
注意的是:55xdsp.lib 和55xdspx.lib 的存储器配置模式是不同的。前者是小页模式,后者是
大页模式。

2. 将DSPLIB 目录下的include 文件夹中所有.h 文件拷贝到5500 运行支持库的include 文件夹下。

3. 向工程文件添加库文件:

1) 若选用55xdsp.lib 库时:

在工程中将build option->complier->Advanced->Memory Mode 选择为Small;
并对工程文件添加rts55.lib 和55xdsp.lib 这两个库文件, 或者在build
option->linker->Libraryies->Include Libraries 选择为rts55.lib;55xdsp.lib;

楼主:
2) 若选用55xdspx.lib 库时:

在工程中将build option->complier->Advanced->Memory Mode 选择为large;
并对工程文件添加rts55x.lib 和55xdspx.lib 这两个库文件, 或者在build
option->linker->Libraryies->Include Libraries 选择为rts55x.lib;55xdspx.lib;

4. 在想要调用的工程中将<dsplib.h>和< tms320.h>包含进去。

5. 通过查阅需要调用函数的描述和示例(示例在×××\\ti\c5500\ \dsplib\EXAMPLES中),编写程

6. 有些命令描述中有关于cmd 中内存分配的问题,这个将涉及到调用命令时的运算\速度,需要根据示例进行修改后使用。

7. 在编译链接通过之后,有时在查看某个具体变量时推荐使用存储器查看模式。

DSPLIB 函数:FIR
ushort oflag = fir (DATA *x, DATA *h, DATA *r, DATA *dbuffer, ushort nx,
ushort nh)

参数定义:

x:指向输入的nx 个实数
h:指向输入的nh 个FIR 滤波器系数
r: 指向输出的nx 个实数结果,可以使用输入参数x(r = x)
dbuffer:指向延迟buffer,长度为nh+2
nx:输入、输出参数个数
nh:FIR 滤波器参数个数
oflag:溢出标志位,为1 表示滤波的中间结果或最后的结果出现了32 位的溢出,为0 表示没有溢出。

网友A:
感谢书本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