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使用sja1000和tja1050组成can通信自检不成功

楼主(2014-11-12):
1,我是使用stm32的fsmc来驱动sja1000的(因为调试需要才使用这样的方式,不是刻意不使用stm32自带的can控制器),对sja1000的驱动应该正常,读写寄存器都是正常,只是有一点在sja1000复位模式下读写验收代码寄存器0和1,写进去的与读出来的不一样,其他寄存器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求解释?
2,对sja1000初始化,对sja1000的初始化的寄存器读写都可以实现,初始化完成后读取状态寄存器SR的值为0x0c,视为正确初始化。
3,初始化正常后,sja1000的中断引脚一直是0.5v左右(给sja1000供电时3.3v),这个应该不正常是吧?
自发收模式按键发送一次数据,中断引脚没有变化,再次读取寄存器,发现错误寄存器值已经变127了,导致总线错误复位了
4.tja1050测量电压,vref是1.6v,canh和canl都是1.5v左右。sja1000自发自收模式时应该是要接收发器的,可是我的一直出现这样的错误,求解!

楼主:
这是我的初始化函数
//sja1000初始化
void Peli_Init(void)
{
    u16 Status = 0;
    do
    {
        WriteSja1000(SJA_MOD ,RM_BIT |AFM_BIT);
                Status = ReadSja1000(SJA_MOD) ;
    }
    while(!(Status & RM_BIT));//进入复位模式

    WriteSja1000(SJA_CDR , CANMode_BIT|CLKOff_BIT);// CDR.3=1--时钟关闭, .7=0---basic CAN, .7=1---Peli CAN

        WriteSja1000(SJA_BTR0 , 0x00);
    WriteSja1000(SJA_BTR1 , 0x14);//16M晶振  1Mbps

    WriteSja1000(SJA_IER  , RIE_BIT);// .0=1 接收中断使能  .1=0--关闭发送中断
    WriteSja1000(SJA_OCR  , NormalMode|Tx0PullDn|OCPOL1_BIT|Tx1PullUp);//配置输出控制寄存器
    WriteSja1000(SJA_CMR  , RRB_BIT);//释放接收缓冲器

    WriteSja1000(SJA_ACR0  , 0xAA);
    WriteSja1000(SJA_ACR1  , 0xff);
    WriteSja1000(SJA_ACR2  , 0x22);
    WriteSja1000(SJA_ACR3  , 0x11);//初始化标识寄存器

    WriteSja1000(SJA_AMR0  ,0xff);
    WriteSja1000(SJA_AMR1  , 0xff);
    WriteSja1000(SJA_AMR2  ,0xff);
    WriteSja1000(SJA_AMR3  , 0xff);//初始化屏蔽寄存器

    do
    {
                WriteSja1000(SJA_MOD   , STM_BIT);
                Status  = ReadSja1000(SJA_MOD);
                Status  = ReadSja1000(SJA_MOD);
    }
    while( !(Status & STM_BIT) );//进入自接收模式

}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主要是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sja1000+tja1000组成can通讯,在自发自收模式下,不需要挂到总线上的吧,就像stm32的can回环模式。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求助

楼主:
默默的再顶一下,还是没有大神来帮我啊,郁闷!调试了几天了,还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