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2):
使用STC15F2F08S2单片机做通讯,串口1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串口2转发送(串口1接收到的数据)。。。。,下载测试,若上位机一次发送小于128个字节数据,串口2转发送没问题,若上位机一次发送超过128个字节数据,串口2就没数据发出。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把堆栈爆掉了吧,

在启动文件STARTUP.A51,确保如下配置
IDATALEN        EQU     256

网友B: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内存爆掉了吧。。。      单片机程序千万别用那些VB  VC中间开内存的函数。

网友D:
串口收发缓冲用x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