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尖峰,有18层楼高,求帮助!

楼主(2014-11-12):
弄了个POE的PD电源模块,TPS23754芯片的。
输出5V,可是这个5V尖峰很猛,不知道咋回事,
请高手指教,上图为敬。

原理图,参考TI官方的,上图不清晰,有pdf:
PDF中title抹掉了,丢不起人,,,,,

这个输出尖峰出现在开关管Q1的关断和开通时刻。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没夹好吧

网友B:
先看测试方法对不对,再看变压器设计的怎么样,可尝试L10加大有一点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测试方法对不对,再看变压器设计的怎么样,可尝试L10加大有一点看效果 ...

L10加大过,没效果,直接短接也没效果,我试了很多RC(D)吸收参数也没啥效果,开关电源真的那么难吗?

网友C:
从波形上看,输出5V上的尖峰电压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开关噪声,要处理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首先是找到噪声源、再确定噪声传播路径然后才能进行处理。
处理方式有很多,比如:PCB布局是否合理?滤波电路是否合理?还有测试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大小脉冲  环路不稳定啊。。。

找个给原理图没多大用的
得看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