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局部变量

楼主(2014-11-12):
使用环境stm32f1,keil,定义一个局部变量数组(512个元素),编译之后RO区增大了,请问各位大侠,局部变量不是放在栈吗?怎么跑到RO区去了?

网友A:
局部变量放在栈中是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放在栈中是没错啊、、、

但是如果太大的数组,编译器好像会优化它,放在RO区

网友B:
得知此事要共性。

不同编译器版本 不同编译器 不同的。。。

就有不同的。。。。

一切都以你所用的编译器为标准。

网友C:
全局变量的数组初始化不是由你的程序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初始数据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编译器选择了RO-Da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太大的数组,编译器好像会优化它,放在RO区

真是这样吗,这点我还真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知此事要共性。

不同编译器版本 不同编译器 不同的。。。

我使用的是KEIL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局变量的数组初始化不是由你的程序执行的,这就意味着初始数据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编译器选择了RO-Dat ...

那如果是局部变量数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