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版主,stm32f4可以直接用ISP下载吗

楼主(2014-11-12):
我新弄的板,刚焊接的芯片,用ISP烧写,好像烧写超过8K还是4K,就会出现错误,奇怪,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而且也不能擦除芯片,这个是什么原因,难道STM32F4和STM32F1不兼容吗?

楼主:
如果烧写小程序又可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烧了一个2K的串口发送程序,有成功了,可以发送数据上来

网友A:
至少说明硬件是支持的;
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换最新的ISP下载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说明硬件是支持的;
是不是软件版本太低了,换最新的ISP下载软件看看; ...

2.6版本了。我官方也搜了,就2.6的,而且2.5都支持F4芯片了

楼主:
顶下,有没有谁知道吗,我焊了两块板了,都是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SWD把芯片解锁了还是不行,真崩溃,还在看手册到底哪里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FAE在啊,从代理商重新寄了新的样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