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路板到面板插座之间怎么接线?

楼主(2014-11-12):
假设PCB装在盒子里,盒子正面还有几个插座。而且,为了屏蔽好,插座是金属的,并且牢牢拧在面板上。
惯常做法是:插座后面伸出电线,电线又插到 PCB上。
这样的缺点是:电线盘绕在盒子内部,而且还得 做线束。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掉线束呢?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真把俺搞晕了。。

不知楼主所说的插座离PCB有多远啊?

网友B:
那采用直接焊接式插座就是,焊线式插座只能用线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真把俺搞晕了。。

不知楼主所说的插座离PCB有多远啊?

我真心不喜欢 做 线束。不管多远,一个插座 就 意味着一个线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采用直接焊接式插座就是,焊线式插座只能用线束。

我的麻烦在于:我想把插座焊接在PCB上 ,同时又希望把 插座固定 在外壳上(这样强度高、无缝隙)。而这就意味着PCB固定在了外壳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麻烦在于:我想把插座焊接在PCB上 ,同时又希望把 插座固定 在外壳上(这样强度高、无缝隙)。而这就 ...

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用90度的立式插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心不喜欢 做 线束。不管多远,一个插座 就 意味着一个线束啊!

那用6楼说的90度插座不成?
哦,这样也不符合你的想法:插座得固定在面板上,PCB又不能固定在外壳上。。。

很纳闷你为嘛不想让PCB固定在外壳上···
再说用线束又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做。。
二选一的问题,只能取舍,不能兼得··

网友D:
结构自己开模的话,可以用金属弹片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麻烦在于:我想把插座焊接在PCB上 ,同时又希望把 插座固定 在外壳上(这样强度高、无缝隙)。而这就 ...

这种情况很常见。关键是要做好工艺设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麻烦在于:我想把插座焊接在PCB上 ,同时又希望把 插座固定 在外壳上(这样强度高、无缝隙)。而这就 ...

第三个要是 有弯针的,发个链接,我也想要一个。
有些必须做线束。

网友F:
使用板焊插件,再用弹片的方式,我见的N个高端设备都是才用该方式

网友G:
该做的线束还是必须要做的,距离近的话可以采用电路板直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板焊插件,再用弹片的方式,我见的N个高端设备都是才用该方式

这个办法应该最好,有图片吗?

网友H:
插头装在外壳,插头焊在板子上,这个方法不妥,原因
1. 都是刚性连接,要求空间尺寸精度较高
2. 安装会有问题,一面还好点,pcb退后点插上去再固定pcb的安装螺丝,2面都有,则无法安装了.
一般工艺是采用90度弯脚座焊板子上,外壳开孔,让接插件露出表面.

网友I:
构思新颖!…可专攻此项、并获得专利…
很期待呀!…

网友J:
有点绕,要看什么插座了。

网友K:
使用板焊插件,再用弹片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插头装在外壳,插头焊在板子上,这个方法不妥,原因
1. 都是刚性连接,要求空间尺寸精度较高
2. 安装会有问题, ...

“一般工艺是采用90度弯脚座焊板子上,外壳开孔,让接插件露出表面.”
这个办法最常见。缺点是:
1、插座受到的力都作用在焊点上,不利于受力;
2、不利于密封和屏蔽。

网友L:
电线又插到 PCB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工艺是采用90度弯脚座焊板子上,外壳开孔,让接插件露出表面.”
这个办法最常见。缺点是:
1、插座受 ...

若要照顾1,2项要求,较合理方法是飞线或增加接插件.哈哈,鱼肉都要是要付出代价的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工艺是采用90度弯脚座焊板子上,外壳开孔,让接插件露出表面.”
这个办法最常见。缺点是:
1、插座受 ...

插座受力怎么会集中到焊点上,你的插座不带螺丝的?
没有带屏蔽的插座么?

网友F:
常用的还有一种方式,主要是成本可能增加一点,所有的面板插座做到一个电路转接板上,然后通过板载对接件或排缆进行连接,这种方式在PE、themo等的设备上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