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两块cc1110 相互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这个是我一个板子下的发射端。。另一个板子在SmartRF Studio 7模拟接收时出现的波形图,,这边红灯亮(发射数据)。就会出现波峰,,但是接收端接受不到数据。

下面是接收函数
INT8U rf_rec_packet(INT8U* pData, INT8U* pRssi, INT8U* pLqi, INT8U timeOut)
{
    index = 0;
    length = 0;

    RFTXRXIF = 0;
    IEN0 |= 0x01;            //ENABLE rxtx interrupt
    IEN0 |= 0x80;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RFIF = RFIF & ~IRQ_DONE;

    pPayload = pData;
    pRssiVal = pRssi;
    pLqiVal = pLqi;
    *pRssiVal = 0x00;
    *pLqiVal = 0x00;
    lengthReceived = FALSE;

    isLengthByte = TRUE;

    SRX();
while(1);
    while(!(RFIF & IRQ_DONE))
    {
      if(timeOut)
      {
         halWait(1);
         timeOut--;
      }
      else
      {
         if(lengthReceived == TRUE)
         {
            timeOut = 255;
            lengthReceived = FALSE;
         }
         else
         {
            SIDLE();
            IEN0 &= ~0x01;        //disable rxtx interrupt
            return 0;
         }
      }
   }

   SIDLE();
   RFIF &= ~IRQ_DONE;
   IEN0 &= ~0x01;

   if(*pLqi & 0x80)
   {
      return index-1;
   }
   else
   {
      return 0;
   }
}

主要的是接收方没有进入到中断里面。。   程序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望指导。

网友A:
不要模拟.直接用设备测试.是不是真的有波峰.
无线更不是这么点信息就能讨论出来的.

网友A:
如果你自己搞不定就用卖模块的人提供的程序测试.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自己搞不定就用卖模块的人提供的程序测试.看结果

嗯。。谢谢指导。。这个就是原厂发的实例程序。。有点坑。。

网友B:
搞射频芯片,用原厂程序的必死无疑~!必须自己搞懂数字调制解调基本原理,把模块的灵敏度和发射功率测好了才能讨论通讯程序,这个门槛很高,如无必要深究,不如买模块。

网友A:
呵呵.没有金刚钻不拦瓷器活.原厂程序基本测试是肯定能过的.不过就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