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IC可以 当普通的稳压ic来使用吗?

楼主(2014-11-12):
(无正文)

网友A:
升压型DCDC芯片本来就是稳压的,全称为开关型升压稳压电源。

网友B: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是电池供电的话,选择低功耗,效率高的DCDC升压芯片,记得TI的好像可以到95%或以上;

网友C:
升压效率没有降压高
为什么还用5V的mcu呢?3.3的不行?

网友D:
给MCU供电,功耗应该不大吧,100mA以内的话倒不如用个电荷泵升压,静态功耗几十个uA,效率也能达90%,比如SGM3110,还省了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型DCDC芯片本来就是稳压的,全称为开关型升压稳压电源。

谢谢春阳大师,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MCU供电,功耗应该不大吧,100mA以内的话倒不如用个电荷泵升压,静态功耗几十个uA,效率也能达90%,比如S ...

给其他模块供电的,想直接用这个升压ic顺便给mcu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效率没有降压高
为什么还用5V的mcu呢?3.3的不行?

要求用锂电池供电的,电路有个模块非要用5v的电压才行,所以要用个升压ic

网友E:
楼上两位的效率参数听起来真是销魂, 但实际上都是有前提条件的, 特别是电容泵, 效率和输入电压,输出电流的关系很大
附件是SGM3110数据手册截图

网友D:
不用销魂哈;P
升压DC-DC或者电荷泵的效率都与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