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D

楼主(2014-11-12):
BUG, ST, tc, TE, TEST
可以求助,現在想嘗試使用hello word程式,但是想燒入進入debug模式就會出現問題,想請問一下可能是什麼問題,com腳位確定有連接到,只是按test connection好像都沒連接到

网友A:
你好   有没有连接成功过    仿真器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楼主:
謝謝,不好意思我是DSP的使用新手,目前都還沒連成功過,我有看到上面COM6是有驅動的,還是說需要另外安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