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产生SPWM高压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4-11-12):
最近使用STM32F103C8T6做了一个SPWM驱动板(单极性),主要器件STM32驱动IR2110,然后再驱动MOS管,现在出现的问题在低压工作时100V以内,出来的正弦波是正常的,高压200V以上时出来的正弦波出现很多毛刺,示波器测量发现单片机输出的SPWM波形出现毛刺(少部分不是按程序设定的给出计算出来应有的占空比)。应该是单片机端出现了问题。
现在猜想会不会是单片机某个引脚具有复位或者置位PWM功能,而这个引脚却好有悬空没设置,导致SPWM不稳定。刹车端已设置为输入且加1K电阻下拉。请问哪位大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下面发几张低压正常波形和高压干扰后的波形。波形图分别为两个单桥臂波形和合成正弦波波形,

楼主: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低压正常

楼主: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高压出现毛刺

楼主:
电路板打样了第三次了,电源和地都仔细处理了一下,两层板,有较为完整的参考地。

网友A:
不清楚,帮顶一下

网友B:
用开关电源吗?出现过开关电源干扰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出现毛刺

看上去是驱动不够强,米勒平台带来的震荡

网友D:
低压正常,高压不正常,那就是和硬件有关系了;
比如自举电容的选择,MOS管的选择,还有二极管最好用快恢复的;
开关电源本身,我想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经过几天测试下来可能是死区时间问题,开始死区时间设置为250ns,现在改为1us效果好多了。继续测试再看看。谢谢大家帮忙查找原因。

网友E:
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F:
既然发现可能是死区时间问题, 那就对驱动波形进行验证一下, 看看多少死区时间才合理, 通常 1uS 也还是比较短的.

楼主:
MOS管使用的IRFP460,死区放到3us还是不太稳定,大负载的时候就会保护。最近测量波形发现小宽度的波形很差,可能是发热和保护的主要原因,最近准备尝试对PWM 宽度限制下。看能否减少较差波形脉冲数量。

网友G(2015-06-24):
你的SPWM输出有反馈吗?

网友H:
高压出现这种毛刺很正常,驱动感性负载时,干扰引起的

网友I:
没病不死人···不是硬件,就是程序

网友J:
程序的问题比较大啊!

楼主(2015-11-03):
最终解决办法是:讲刹车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且输出低电平。问题解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最终解决办法是:讲刹车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且输出低电平。问题解决。

楼主V5

网友L:
从毛刺出现在峰值处看,我觉得是脉宽的占空比太小,比如99%,则mos管的关闭时间太短,与MOS管硬件相应时间接近了。

网友M:
讲刹车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且输出低电平

为什么这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