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铺铜问题

楼主(2014-11-12):
我在学画PCB。我随便画了一个光耦的小电路,见附件。
先不管原理,假定左边数字地,右边模拟地。
两个地中间用磁珠连接。
我有两个问题:
1.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标号不一样?
因为如果一样,画PCB时,磁珠就被短路掉啦。
2.画pcb铺铜时,如果标号不一样,是不是两个地要分别铺?因为标号不一样。
我是菜鸟,没画过PCB,感觉这个问题很傻。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高手支招啊!

网友B:
两个问题回答都是yes

网友C: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D:
1.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标号不一样?
回复:不一样,如果一样就成了同一个地线了。
2.画pcb铺铜时,如果标号不一样,是不是两个地要分别铺?因为标号不一样。
回复:需要分别铺地。重点是防止数字部分的高频信号在模拟地上产生地弹现象,所以两者之间通过适当的元件和布线技巧抑制干扰是应该的。

网友E:
使用2个不同网络,分开铺成2个铜平面,在单点用你的磁珠或者其他连接起来。

网友F:
要分别选中铺铜!两个地如果标号不同默认是不连接的!

网友G:
多画些板, 实践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