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搞懂,怀疑自己智商

楼主(2014-11-12):
如上图,红色、绿色、蓝色三种同频率方波,问题如下:
1、如何判定方波的相位角?比如红色波形中的A点 B点的相位是多少?
2、蓝色与红色的相位角差多少度?
3、红色与绿色是反相,相位角度差90度?

网友A:
A点0,B点180度
红蓝相位差90度
既然是反相,当然就是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0,B点180度
红蓝相位差90度
既然是反相,当然就是180度

感谢回复。想知道方波的相位是如何定义的,可否告知?从网上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0,B点180度
红蓝相位差90度
既然是反相,当然就是180度

感谢回复。
请教方波的相位是怎么定义的?没查到类似知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教方波的相位是怎么定义的?没查到类似知识点

一个周期就是360度
用正弦信号更好理解

网友B:
正程与逆程!…
它们之间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