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使AD更稳定的电路

楼主(2014-11-12):
现在用16bit的AD芯片测电压值一般都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总是会变。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什么电路可以使电压更加稳定的,给我个图,谢谢!

网友A:
请问:小数点前面几位?

网友B:
又一位语文没学好的,意思都表达不完整,还有人那么热情的愿意追问帮助他,晕倒。

网友C:
AD芯片就是测变化的,你要他不变,AD转换的间隔时间拉长即可。

网友D:
16位AD,我们一般说达到14位、15位,或者精度是14、15位,
LZ对AD的理解不够透彻。

网友E:
精度是达不到14,15位的,ENOB可以.
15位精度为十万分之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小数点前面几位?

3.335  3.338   3.331    3.339就这样,小数点后面第三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位语文没学好的,意思都表达不完整,还有人那么热情的愿意追问帮助他,晕倒。 ...

这位大哥,我是菜鸟,多多指点。 确实我的表达不完整,不清楚,以后我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芯片就是测变化的,你要他不变,AD转换的间隔时间拉长即可。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位AD,我们一般说达到14位、15位,或者精度是14、15位,
LZ对AD的理解不够透彻。

sorry! 我没表达清楚。  3.335  3.338   3.331    3.339是这样,小数点后面第三位会变

网友F:
引用 楼主:
sorry! 我没表达清楚。  3.335  3.338   3.331    3.339是这样,小数点后面第三位会变 ...

基准要好,电压要稳定,板子也要画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我是菜鸟,多多指点。 确实我的表达不完整,不清楚,以后我会注意。 ...

如果是双积分类的慢速ADC,采样值不稳定,那就是到ADC输入端的信号不稳定,是否信号本身就是在漂?也可以试试处理运放电源的纹波,利于稳定信号;
如果是高速ADC,加上软件滤波试试,信号加上滤波措施试试,另外检查下整个模拟部分的电源地,是否阻抗过高?试试用单面绝缘的铜箔开些孔,将所有的地焊在一起;
把你的原理图、PCB都放出来,也许愿意看的人多些。

网友G:
AD跳动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看下AD的参考电压精度够吗?其次,看看AD的供电电压纹波大吗?再者,要注意你给AD施加的信号源稳定吗,测试仪表的精度够吗?

网友G:
你说的现象,在无图,无数据的情况下,其他人无法具体的回答你的问题。问问题时,应该最好有图,并有测试数据,并说明测试的情况

网友H:
通常ADC的位数是指ADC的有效位数,如果按照这个位数来讲,最后最后几位会闪烁,而无闪烁位一般为有效位数-2.72bit(参考ADI的应用笔记峰峰值分辨率和有效分辨率);此外,像楼上所说的电源的波动、基准的不稳定、电路的布局不合理、前级处理不好和采样速率过快都会导致ADC采样值最后几位的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