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几个关于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最近公司采购了一批电源,很轻,据说是什么开关电源?

但是问题来了,用示波器选择AC档,电压档50mv,时间档0.2ms直接测试(示波器探头接电源输出正极,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接电源输出的负极),示波器会出现很大幅的波形,如图,而且有好几种,同时波形越大对应显示的频率也越大,随便测了3个电源,对应显示的频率就有900KHZ,1.1MHZ,2.8Mhz
显示900KHZ时的波形

显示1.1MHZ时的波形,铺满了屏幕

显示2.8MHZ时的波形,也是铺满了屏幕

而在同样的条件下测试公司以前用的变压器式的老式电源,示波器上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波形

老式变压器式电源

同样条件下测试老式电源时的示波器上的显示内容、此时示波器显示的几乎只是一条直线(可能是因为成像的原因照片上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条宽的波形,其实只有中间的一条亮线,),同时对应的频率也只有0.000100Khz

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跟各位达人请教一下,这批电源显示这样的波形,是表示什么意思?电源质量是否合格?   老式电源为何没有波形显示,也几乎没有对应的波形频率?另外这2种电源都标示12V,为何这种电源用万用表测试都是12V, 而老式变压器式的电源测试却基本都在20V左右呢?

网友A:
是否合格,看你对输出纹波的要求了,
开关电源是这个样子的,低频纹波应该在100Hz,高频纹波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再高频是开关处的振荡波形。
测试输出纹波的时候,要把底线夹去掉,用专用的接地环,且探头并一大一小电容(104//10uF),示波器20M带宽限制打开,若无专用接地环应尽可能使底线夹与探针环路面积减小。
如果对纹波比较敏感,可买纹波小的开关电源,购买时提出要求。
工频变压器电源无高频开关,所以输出只有低频纹波,如果不带负载测试的是峰值。。。

网友B:
老式变压器式的电源是没有稳压的,不接负载时测试,都高于12V

网友C:
测试的这些,正好是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特征

网友D:
开关电源都存在纹波噪声问题,这正是线性电源的优势所在,建议将示波器的地线拿掉,直接靠测,因为示波器因地线引入的干扰问题会严重影响电源纹波噪声的测试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耐心解答   电源是给UHF无线麦克风接收机用的    老式变压器电源比较好还是用这种开关电源比较好?成本方面采购的这批开关电源比老式电源便宜几块钱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