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AD9生成的BOM表格式问题

楼主(2014-11-12):
我用的是AD09版.之前生成BOM表EXCEL格式还是好的,最近不知怎么回事同张原理图生成的BOM表EXCEL格式全是乱的,根本没法看,请问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还真没有遇到过。不过请你检查一下,ad09安装是否完整,选用的模板有没有问题。另外office的版本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