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语言和汇编语言

楼主(2014-11-12):
大家好,我想知道汇编语言和C语言在编写小程序的时候哪一个更高效一些,我大学学的是C语言,想知道有没有必要再去学汇编
PS我是自动化专业的

网友A: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能基本看懂编译器的反汇编就可以了(相对简单的程序),因为有时需要查看反汇编排除BUG

网友B:
小程序汇编好,大程序C语言好

网友C:
无论程序大小,都是C语言好。

网友D:
效率分你写程序维护程序的效率和单片机运行的效率两种,看你想要哪一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效率分你写程序维护程序的效率和单片机运行的效率两种,看你想要哪一种。 ...

版主的话说得真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分你写程序维护程序的效率和单片机运行的效率两种,看你想要哪一种。 ...

我对单片机运行的效率高否比较感兴趣,希望能让自己的程序高效的运行,至于维护还没有想的那么远

楼主:
而且我想问一下,大家普遍都说C语言用谭浩强的书比较好,那汇编语言呢,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F:
C51有它的优势,汇编也有它的优点。对于绝大多数应用,C51都能够应对。但一些高精的操作,或是严重受到资源限制的型号,只有汇编才能解决。比如,家用电器、手持式电池供电产品,用C51?去死吧!
职场上包括这个论坛上,有很多人很豪气。这两年用C51做了个几万、几十万的项目。而做家用电器的呢?一台才卖50元,显得太渺小、微不足道——尽管那个型号可能卖3000万台。
汇编很难学,不针对实际应用而编程,是不可能学精汇编语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要的参考书籍是需要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编程实例之类的。其实,要学好、学透汇编,只需要从 ...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对单片机运行的效率高否比较感兴趣,希望能让自己的程序高效的运行,至于维护还没有想的那么远 ...

运行效率,汇编高。

网友G:
汇编语言  王爽的还不错。

网友H:
目前没必要学汇编。这对以前的我及其重要。汇编太难,差点扼杀当时我对单片机的兴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对单片机运行的效率高否比较感兴趣,希望能让自己的程序高效的运行,至于维护还没有想的那么远 ...

二楼说的靠谱。至于那个nec552网友估计年级比较大,他没站在你目前状况分析。
先学c,很容易找到兴趣。到一定程度了,自然知道该搞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神

汇编效率高不高,关键看谁写?大部分人是浮躁的学不好的。
很失望,他给你个错误的指导。

网友D(2014-12-14):
个人领悟:编程与语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