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用USBDM能否将mc9s12d64中的程序读出来,用的是cw5.1,要怎么设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13):
如果芯片没有加密的话,应该是可以通过USB BDM独处memory里边的二进制文件。
但不可能读出C代码。
顶多可以看到转码后的汇编指令。
CodeWarrior的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文件夹下面有一个可执行程序hiwave.exe。
双击运行后在component下面的set connection中进行设置(先把板子通过BDM连上)
设置好之后,就应该可以看到memory里边的内容。在Assembly窗口中能看到相应的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