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电流检测,对不同负载相同电流,反馈得到电压不同

楼主(2014-11-13):
如图,从MCU输出PWM信号至U14来带动负载,电流检测芯片LT1787, 电流取样点是在电源V_Supply到U14之间.负载是几个欧到二三十欧的coil或者valve。
现在有个很头疼的问题,假设电源电压24v,带 8ohm的coil,调节MCU PWM0_A的占空比,使得接在U14 Pin5 PWM_0_OUT_A的电流表读到的电流为500mA,此时在电流检测LT1787测得的电压 V1。 把coil换成29ohm,调节占空比使输出电流仍然是500mA,但是这时候电流检测读取的电压V2,与V1相差甚大。输出电流越大,不同负载得到的反馈电压差别越大,请问这该怎么办?

同样的,如果对于同一个负载,比如8ohm的coil, 在电源12v和电源24v下,输出相同电流500mA,电流检测芯片输出的电压也是不一致的。

这个问题很让我困惑,曾经去掉LT1787,用其他电流检测片子,还用不同运放搭建电流检测电路来试验,依旧是同样的结果。

本人分数很少,还需去其他版面碰运气悬赏求解,这里放10分,还请大侠见谅,不吝赐教。

网友A:
很可能主要原因是两种测量“值”的定义不同

网友B:
Lgz说得对
对于同一个方波,平均值、有效值是不相等的。你能确定你的两个表头测的是什么值吗?
另外,LT1787的带宽是有限的。你能确定LT1787之后的信号没有失真?

网友B:
你要拿PWM的频率和LT1787的带宽做比较

网友B:
LT1787的带宽至少要是PWM频率的5倍以上,把主要谐波成分都包含上。如果你要求精度高的话,5倍还不够。

网友C:
PWM输出带一个线圈负载和纯阻负载,直接测2端电压当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