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长鸣问题已崩溃至极啦

楼主(2014-11-13):
: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
主板上电长鸣,重新上电就好啦     十分抓狂啊    很无奈啦

网友A:
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呢

这不找不出来么   好多板子都是长鸣了 ,每当过段时间在上电的话就会长鸣啦   为题一直没找到呢

网友B: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所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