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的计数问题,为何计数值比理论值减半

楼主(2014-11-13):
香主你好,最近做了个stm32f205re的pwm输入捕获,系统时间为120mhz,捕获200hz占空比为50%的连续脉冲,脉宽为2.5ms,用32位定时器timer5进行计数,我设置最高速率的计数,2.5ms的时间内计数为156250左右,算下来一个计数值为16ns,理论计数应该8ns的。下面是我的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 TIM5_PWMINPUT_INIT(0xffffffff,0);
函数内容为void TIM5_PWMINPUT_INIT(u32 arr,u32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Open TIM5 clock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open gpioB clock

                //Connect TIM3 Pin to AF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GPIO_AF_TIM5);  //TIM3_Ch2

                // Config TIM3 Pin
                /* TIM3 channel 2 pin (PA.07)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PWM输入配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5, TIM_TS_TI1FP1);     //选择有效输入端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5, TIM_SlaveMode_Reset);  //配置为主从复位模式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5,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CC1, ENABLE);          //中断配置 TIM_IT_CC2 |TIM_IT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IT_CC2
        TIM_Cmd(TIM5, ENABLE);
}

中断函数为

u32 jueyuan_xiangwei_buf[JY_XW_SIZE];
u16 jy_xw_counter=0;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CollectFlag ==0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TIM_IT_CC2
                                {
                                                duty = TIM_GetCapture1(TIM5);                                 //采集占空比
                                                period        =        TIM_GetCapture2(TIM5);     //采集周期
                                                jueyuan_xiangwei_buf[jy_xw_counter++] = period;
                                          if(jy_xw_counter >= JY_XW_SIZE)
                                                {
                                                    CollectFlag = 1;
                                                                jy_xw_counter =0;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IT_CC2

}

我是在仿真器里面查看数值的,请香主帮忙看看我的设置是否有问题,为啥实际值与计算值差一半呢?谢谢

网友A:
刚好是一半,就是分频不对,或者你的计算方法,刚好差了1半;

楼主:
就是在找这一半呢,思路里了了好久,也没有发现这一半怎么没有的

网友A:
捕获200hz占空比为50%的连续脉冲,脉宽为2.5ms?
一个周期5mS;
还有是不是你的输入不对,拿示波器确认下;

网友A:
另外APB1最大总线时钟是AHB总线时钟的1/2,你系统时钟120MHZ的话,那APB1就是60MHZ;
你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个频率测试下,是不是60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找这一半呢,思路里了了好久,也没有发现这一半怎么没有的

应该是时钟源问题,你算错了;

楼主:
谢谢,我实验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实验下

不客气,你也可以网上搜下,AHB的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实验下

:):):)

楼主(2015-01-13):
没有分无法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