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浪涌电路

楼主(2014-11-13):
防浪涌电路除了用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PTC、TVS这些元件组成的电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可行的电路?

网友A:
看是什么用途的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用途的设备了?

RS232或者RS485.
串口有点多。
希望防雷电路在PCB板上所占用的面积不要太多。

网友B:
还可以用光电隔离或者磁隔离方案,传统器件里面,TVS和陶瓷浪涌保护器之类已经很靠谱了。

网友C:
难道楼主对这些都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楼主对这些都不满意?

不是啦。
那些都是经常用的。但是在PCB板上占的面积太大了,一个串口就需要一个保护电路;
想小型化一下,所以问问有没有什么可靠的其他电路- -

网友C:
抗浪涌元件体积肯定与预期浪涌能量紧密正相关,换言之,没有体积小能力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抗浪涌元件体积肯定与预期浪涌能量紧密正相关,换言之,没有体积小能力强的 ...

有没有一些串口浪涌保护器是嵌在串口硬件接口里面的,还可以1分n的那种?

网友D:
1分n只用在1那里做一下防浪涌就可以了。 我们产品220V 1分N供电,就只在最前端做了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光电隔离或者磁隔离方案,传统器件里面,TVS和陶瓷浪涌保护器之类已经很靠谱了。 ...

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光电隔离或者磁隔离方案,传统器件里面,TVS和陶瓷浪涌保护器之类已经很靠谱了。 ...

普通的光电隔离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E:
光耦的隔离,起码1.5K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的隔离,起码1.5KV。

这个1.5KV是输入端和输出端的隔离电压
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这个1.5KV在前端加入不会影响后端,但是这个发光二极管不就是坏了?

网友E(2014-12-14):
引用 楼主:
这个1.5KV是输入端和输出端的隔离电压
输入端的发光二极管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这个1.5KV在前端加入不会 ...

:L
肯定坏···不坏才怪··

网友E:
突然想起来,压敏电阻有小型的啊,SMD的,不过市场还没形成起来。。原因是明摆着的。。
气体放电管也有SMD的。

还有,如果PCB上实在没有空间,也可以架空搭啊。。不过某些小型端口是没法子了。。只能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