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SOS,Kinetis M系列 XBAR不知道怎么用额?(已解决)

楼主(2014-11-13):
Kinetis M系列 XBAR不知道怎么用额?
想实现RTC时钟作为TMR的输入,按用户文档设置了,但是似乎没作用啊?
哪位用过的可以指点一二不?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M系列MCU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的M系列MCU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MKM34Z128CLL5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M34Z128CLL5

你好,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你操作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你操作的步骤?

        SIM_Init (SIM_MODULE_ALL_PERIPH_ON_CONFIG);
        SIM_SelTmrPcs(CH1, SIM_TMR_PCS2);        //Peripheral Crossbar Output [9]:Quad Timer primary clock input 1
        SIM_SelClkoutSrc(CLKOUT_SRC5);                //Muxed 32Khz source
        XBAR_Init (XBAR_MODULE_NO_EDGE_DETECT_CONFIG, PRI_LVL0, NULL);
        XBAR_Path (XBAR_CLKOUT, XBAR_TMRPRI1);

网友A:
你好,楼主!
通过你上面函数参数,我觉得配置XBAR Input[Clock output]连接到output[9]或者output[10]是可以实现的。
你在debug的时候,查询一下寄存器设置,看看是否与你设想的要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