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CodeWarrior10.6怎么查看代码的大小?

楼主(2014-11-13):
请问CodeWarrior10.6怎么查看代码的大小?还有代码地址?
求高手教育啊

网友A:
如何设置CW来查看code size
编译后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置CW来查看code size

:handshake谢谢啦,很好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很好很强大

不客气,如还有问题,再讨论,
如无问题,请结贴

网友B(2015-01-07):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如还有问题,再讨论,
如无问题,请结贴

虽然勾选了如图两选项,但是打印不出size,也产生不了hex文件了!有遇到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勾选了如图两选项,但是打印不出size,也产生不了hex文件了!有遇到过么? ...

应该是可以的,你的CW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的CW版本是多少?

10.6 的!!不过只是当前工程打印不了,其他的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6 的!!不过只是当前工程打印不了,其他的都可以!

如果是MQX工程,好像是有问题。
但是bareboard的,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MQX工程,好像是有问题。
但是bareboard的,是可以的。

最初工程是可以打印和输出的,就是屏蔽掉几个文件(非系统自带的),然后就没了,再恢复也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初工程是可以打印和输出的,就是屏蔽掉几个文件(非系统自带的),然后就没了,再恢复也没有了 ...

那么重新建一个工程看看能打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重新建一个工程看看能打印吗?

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这样吧,你新建一个问题贴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并告诉我你修改了哪些东西后不能打印的。

网友D(2015-08-31):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置CW来查看code size

请问这样表示代码大小为7196B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样表示代码大小为7196B么?

对的

网友E(2017-03-14):
引用 网友A:
如何设置CW来查看code size

请帮忙看下,我的怎么是这样的呢?没有这个工具呀

网友F(2017-11-22):
引用 网友E:
请帮忙看下,我的怎么是这样的呢?没有这个工具呀

楼主您好,请问您解决了没,我也是这样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