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Qsys中遇到问题,求帮忙

楼主:
这几个错误是怎么造成的,改如何修改啊?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4-11-14):
引用 网友A:

我一激动,以为你来帮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不懂    所以赞一个先

我也刚学,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Error: System.: Signal data_master[8] and signal avalon_slave_0[9] must have the same symbol width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请教一下啦!嘿嘿

网友B:
数据宽度不一样?

网友B:
看看分配的时候设置的宽度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宽度不一样?

是的,改什么能使得这宽度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分配的时候设置的宽度一致吗?

分配?分配的时候没有设置这个宽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