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乱码

楼主(2014-11-13):
刚开始烧进去的程序是正常的,但是后来烧进去之后一直是乱码,貌似没有怎么改程序,为什么会这样。还有用仿真器调试的时候看不了UCSRC和UDR的值,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什么叫没怎么改?能不能恢复最初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没怎么改?能不能恢复最初的程序?

能恢复到最初的程序,但是也还是乱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杀毒软件隔离了一些文件导致的

网友B:
内部RC时钟没校准?
还是熔丝忘记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RC时钟没校准?
还是熔丝忘记修改了?

用的是外部时钟,熔丝位有修改.单步调试能进到中断函数,但是接收到的数据不正常

楼主:
换了一台电脑也是乱码,会不会是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B:
波特率是不是比较高, 然后232是假货或者电容不够

网友C:
示波器看看波形是否畸变,确认波特率一致,停止位参数设置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