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样编程让DSP从三幅一样的图中筛选出最清晰的一张

楼主(2014-11-13):
小弟是DSP的初学者,想用5509处理图像,有三幅一样的图片(肉眼基本辨别不出哪一张更清楚)用DSP从三幅一样的图中筛选出最清晰的一张。不会编程序,请各路大神赐教啊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啊    什么算法可以判断那张最清晰啊
图片从本地读取到DSP这个简单   很容易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会啊    什么算法可以判断那张最清晰啊
图片从本地读取到DSP这个简单   很容易实现
...

对于信号来讲,不清楚意味着低频成分比较多,清楚意味着高频成分比较多。
图像压缩一部分就包括压缩高频成分。

所以只要变换到频域,看哪个高频成分较多,低频成分较少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信号来讲,不清楚意味着低频成分比较多,清楚意味着高频成分比较多。
图像压缩一部分就包括压缩高频 ...

深奥 下来了解一下相关知识 谢谢讲解

网友C:
就是二维FFT,

网友D:
推荐你看看数字图像处理这门课程,以前学过,不过不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