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dsp28027最小系统板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想做一个TMS320F28027最小系统板,打算用AMS117输出3.3V给DSP供电。
只是不清楚带负载能力够不够?
电路包括电源、TMS320F28027、调试接口JTAG,还有一两个按键和LED灯。
请问高手,AMS1117能满足要求吗?
谢谢!

网友A:
满足了,一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datasheet上有AMS1117输出电压为1.5V、1.8V、2.5V、2.85V、3.0V、3.3V、5.0V,具有1%的精度,内部集成过热保护和限流电路,是电池供电和便携式计算机的最佳选择,应该可以用。

网友B:
AMS1117极限值能到15V的,替代品的话可以考虑LM1117

网友C:
最小系统完全够了;

网友D:
这个绝对可以满足   楼主快快设计吧    成功了支持你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