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频双向脉冲输出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下图,请教要软件要怎么控制才能输出下图中的波形呢?谢谢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25541664\QQ\WinTemp\RichOle\FQTMH4R1E6HWSDDCN$H}{7L.jpg

楼主(2014-11-13):
查了下资料,这个波形图类似阻尼振动的运动波形图,用软件应该是采用DA转换输出,但是这个图为什么要用Q3和Q5组成类似桥式的输出控制呢?但是又不是桥式电路···求指点

网友A:
这是阻尼振荡,是电路中分布参数所产生,不是你那个软件控制产生的。

Q3Q5和T1,不考虑T1上面短路匝的话,这种接法叫推挽电路,Q3Q5应该是交替导通。至于T1上面三处短路匝,估计是不懂的人画出来的错误电路,实际的变压器绝对不允许有短路绕组。

网友B:
振铃啊····几乎都是要消除的,似乎没人要去产生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阻尼振荡,是电路中分布参数所产生,不是你那个软件控制产生的。

Q3Q5和T1,不考虑T1上面短路匝的话, ...

图已改,但是请问老师为什么要用Q3、Q5两个管子一起来输出呢?该怎么控制这两个管子才能输出这个阻尼震荡的波形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已改,但是请问老师为什么要用Q3、Q5两个管子一起来输出呢?该怎么控制这两个管子才能输出这个阻尼震荡 ...

Q3Q5是交替工作(导通)的,不是“一起”工作。
一支管子在方波正半周期导通,负半周期关断,另一支管子正半周期关断,负半周期导通。
显然两支管子的门极必须交替施加驱动。
为防止功率管关断延迟造成两支管子短时间内“共同导通”,两管门极驱动必须留出一小段时间,在这小段时间内两管均不被驱动。
至于阻尼振荡波形,已经说过:不是软件控制产生的,是电路中分布参数产生的。

顺便说一句:改正后的变压器仍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Q5是交替工作(导通)的,不是“一起”工作。
一支管子在方波正半周期导通,负半周期关断,另一支管子正 ...

老师,可能是我发的输出波形图让你误解了,可能是扫描的时间调短了,所以才看到了这个图是阻尼震荡的波形,我要得到的是输出双向脉冲波,我发的这个波形图有问题,这个震荡波形应该是脉冲的上升沿,在控制上应该是比如Q3输入010101010,那么Q5就输入101010101,输入的时间间隔根据15HZ来确定,输入的持续时间根据脉冲宽度50us来确定,然后输出的幅度用PWM波控制Q2进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铃啊····几乎都是要消除的,似乎没人要去产生它。。

我发的这个波形图有问题,这个震荡波形应该是脉冲的上升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可能是我发的输出波形图让你误解了,可能是扫描的时间调短了,所以才看到了这个图是阻尼震荡的波形 ...

好像没有误解。
我在7楼说的就是输出双向脉冲。

楼主:
的确,我要的不是这个阻尼震荡的波形,这个波形是我示波器没有调好才导致观察到了这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