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ARM 和DSP 芯片间通信,SPI 和CAN 哪家强?

楼主(2014-11-13):
各位大侠:早上好
   我想问个ARM 和DSP 芯片间通信的问题
   DSP2812 有SPI 口和CAN 接口如果要和ARM芯片 之间要进行通信的话他们之间哪个更好些呢?
   烦请从电磁兼容性和编程难易和实时性方面分析下~

网友A:
楼主要求的速率?距离?多少个节点?

SPI速度快,适合在板通讯,1对1,直接IO连接。
CAN适合传输控制命令,距离可以很远,N对N,需要收发芯片。

网友:
CAN通信跟485有点相似,适合远距离,对芯片要求高,芯片必须集成有CAN的功能

SPI口适合近距离,对芯片要求低,任意的IO口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由我选择,我当然是选择SPI口,很多芯片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貌似CAN编程比SPI难,不过有例程就无所谓了。

网友C:
两边控制器都有SPI和CAN的话   无所谓了
根据需要   SPI比较简单  出问题少

网友D:
用SPI就够了,我们一个ARM接6个DSP就用SPI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