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DSP28027JTAG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想做一个TMS320F28027最小系统板。
JTAG不太清楚怎么接。
具体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做了两块DSP板,一块是28335.
JTAG图如附件所示:

楼主:
下面这个是5509的:

楼主:
我有三个问题:
1.第一个JTAG TRST接了2.2k下拉电阻,第二个没接。请问到底要不要接?
2.对于EMU0和EMU1,前一个接了4,7k的上拉电阻,第二个没接。请问到底要不要接?
3.我查了28027的手册,没找到EMU0、EMU1。那这两根线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关于1、2,拉电阻是为了改善信号,不是必须的。
3,忘记了。

楼主:
谢谢!第三个问题谁给解答一下?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