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智能卡行业三个月,给大家科普科普——卡

楼主(2014-11-13):
在未入行时,我以为所有卡都是叫IC卡,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种类型的卡,我给大家通俗地简单介绍介绍几种常用的。
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教。

卡可以分为接触式卡和非接触式卡。
一、接触式卡:主流的是磁条卡和芯片卡(IC卡)。
1)磁条卡:卡上有磁条可以存储少量数据,安全性较低,“刷卡”使用方式。例如银**。

2)芯片卡:卡内有单片机,可以存储大量数据、可加密,“插卡”使用方式,遵循国际协议ISO7816。例如银**。

二、非接触式卡:内部有RF电路。POS机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寻卡,寻到卡后通过电磁场给非接触式卡供电。例如易通卡、二代身份*、智能手机卡等
1)易通卡:可用于食堂、超市、公交、考勤、门禁。
其中,公交卡的数据是存在卡上,在POS机上使用后“卡上扣款+POS机记录数据”,每天会有工作人员到POS机上采集数据并录入数据库。
2)二代身份*:NFC遵循的是ISO14443的typeA卡协议,而二代身份*遵循的是ISO14443的typeB卡协议的变种。
3)智能手机卡:采用rf-sim技术,比普通电话多一个易通卡的功能,即可打电话,也可用于食堂、超市、公交、门禁等。2.45GHZ的智能手机卡用于远距离。

另:NFC技术和rf-sim技术的区别是什么?
答:用途都一样,但使用方式不一样,各有各的优点。
NFC:13.56MHZ,买部具有NFC功能的高端手机即可使用,距离较近。
rf-sim:2.45GHZ,不需要换手机但需要更换手机卡,距离较远。可以用于开车时远距离刷小区门。

网友A:
楼主,你在哪个城市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哪个城市工作呀

我在厦门,刚过来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厦门,刚过来工作

咋想的做智能卡行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想的做智能卡行业啊

智能卡行业有什么问题吗?
公司给的工资较其他的高就来了,之前做工业控制的。
我搞底层的,不用太在意具体是什么行业,因为工作内容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些模块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智能卡行业有什么问题吗?
公司给的工资较其他的高就来了,之前做工业控制的。
我搞底层的,不用太在意具 ...

我是感觉一张卡片从立项到设计出来周期太长了,这样有一段时间都闲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一张卡片从立项到设计出来周期太长了,这样有一段时间都闲着

我以前是做linux驱动、linux应用软件、还有安卓的,感觉智能卡行业的软件工作相对较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一张卡片从立项到设计出来周期太长了,这样有一段时间都闲着

你以前有做过智能卡吗?
我还没有到做项目的阶段,还不知道周期具体要多长。
之前看了接触式卡的协议,现在在看非接触式卡的协议。
整个氛围确实是比较轻松,进度比较慢,平时都是我催着领导给事做的,催过几次领导,他反而叫我不要着急,闲下来我就自己看看智能卡相关的。
晚上回去继续自学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做linux驱动、linux应用软件、还有安卓的,感觉智能卡行业的软件工作相对较轻松的 ...

我之前工作1年半以后在家自学了4个月linux,会移植和简单驱动以后就去找linux驱动的工作,不过很多公司都要求有项目经验。所以没能如愿。
最近在学应用方面的,ANSI和POSIX的编程,进程部分后面的都没看。C++也只是看过但不会运用。
所以我想先把应用层学学、网络编程学学、QT学学,自己搞点项目,再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不过也要再看看公司情况怎么样,如果智能卡行业不错,也许就一直做智能卡了。

网友B:
你是做智能卡哪块的啊?能拿多少啊?

网友C:
ISO7816的卡应该不是MCU卡,包括M1卡也是。
ISO14443.4的卡肯定是CPU卡。
125K,134.2K的卡我都用过,M1也用过。这三样都很简单。
14443.4的卡比较麻烦,估计也是这几种卡中最有价值的一种了,因为银联的新标准用的就是这个。
这种东西,你不进行业是不会了解的,比如你做POS机,PSAM卡的文件结构是保密的,签约才能拿到。CPU卡的文件结构也是保密的,也要签约。而这两种,都依赖于同一个密钥系统,同一个系统框架。PSAM卡和CPU卡都涉及到发行和使用,我们一般只能做使用。而交易,涉及到灰记录处理,黑名单管理,交易记录管理,交易记录上送(一般是ISO8583,也是各家自定义)等一大堆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O7816的卡应该不是MCU卡,包括M1卡也是。
ISO14443.4的卡肯定是CPU卡。
125K,134.2K的卡我都用过,M1也 ...

我们公司有个mcu支持usi接口、支持ISO7816协议、spi、uart。
似乎是定制的芯片,不晓得其他公司怎么做。

我第一个月进来就是熟悉ISO7816和一个相关的项目,现在就在熟悉ISO14443 typeA的NFC芯片。
你后面说那些我现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智能卡哪块的啊?能拿多少啊?

我目前做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O7816是接触式CPU卡片的协议,ISO14443是非接卡片的协议,M1卡只到14443-3,CPU A、B卡到14443-4。 ...

M1卡没接触过。
14443还没看过,现在在看国内的PBOC规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做驱动。

我在北京做应用,工资是真特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北京做应用,工资是真特么低啊

智能卡应用吗?你应该是刚毕业吧,做应用工资不会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智能卡应用吗?你应该是刚毕业吧,做应用工资不会低。

同感,智能卡行业最低也有十几K一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智能卡行业最低也有十几K一个月吧

没了解过我同事的工资,反正我是没那么高,我不算刚入门,但也只是刚起步

网友E(2016-07-18):
楼主现在还做卡?

楼主:
在负责卡的生产设备,就是在负责给卡下代码的批量下载器

网友E:
现在新出的CPU卡片和以前老的有什么参数的变化吗?我是做读卡设备的 以前调出来的参数在新卡上出现了不适应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出的CPU卡片和以前老的有什么参数的变化吗?我是做读卡设备的 以前调出来的参数在新卡上出现了不适应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开发基本不涉及这些卡参数。
我是负责给卡下代码、测试。

网友F(2020-06-02):
引用 楼主:
在负责卡的生产设备,就是在负责给卡下代码的批量下载器

楼主还在做智能卡行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在做智能卡行业吗?

没有了,目前做开发板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