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教一个通讯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各位通信大拿:
在一个无线收发的案例中,载波频率433M,发射端与接收端通过外罩连续而内芯不连续的同轴线相连,内芯不连续指相当于电容器的二极互相耦合,中间有很薄的水液,泥浆等介质, 这样就肯定有损耗,
问题在此,这种不连续的二端耦合起码有数百上千之多,按1千次耦合计算,假定发射端为50mw的功率
那么经过损耗到接收端时能否还有可用信号,1W的发生功率呢?
如果经过1千次损耗后无可用信号,那么采用加中继器的方案,每隔3~5根单元加一个有源中继器,这样应该是一定可行了?
见示意图:
整体示意图:

细节放大图

楼主:
悬赏悬赏悬赏..........

网友A:
有使用场合会更加容易想办法,这样的描述太模糊

网友B:
在没有实际链路的参数之前完全无法估算,实验确定吧。

楼主:
感谢chunyang老大的回复,
我们已实施了一定的实验,但仅限于有限的循环节数,得出了一点数据,
这个方法应该是值得探究,我们将进一步研究一下。

网友C:
耦合处的环境比较复杂,能等效为简单的20到40pF电容吗,有么有温度漂移,时间偏移等影响因素。

楼主:
楼上先生的意思怎讲?
温度漂移,时间漂移?
我认为耦合介质也就是电容,或者一定的电阻成分,一个电容+电阻的并联电路,温度变化后将导致其中的数值变化,应该是这样分析吧,
时间漂移如何理解,移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