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04的GPIO低功耗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13):
问题是这样,我用KL04做的设备是电池供电低功耗设备,现在发现KL04的GPIO没办法配置为高阻。
有没有谁发现过这个问题,还是我哪里没注意到?

具体表现是这样:

情况1,写PORTx_PCRn的MUX为1,使能为IO,再设为输入模式:
  如果写PE位使能上下拉,则PS位默认为上拉,只读,修改无效;
  如果写PE位为0禁用上下拉,则IO貌似默认为下拉了(不是高阻态因为外部串10K电阻接3.3V,有60+uA的电流消耗);

情况2,写PORTx_PCRn的MUX为0,使禁用(模拟)
  这种情况下IO确实为高阻态,但是读IO的输入状态值却无效了。(读到的值总是为0)

求了解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说的这一种情况时属实,上下拉配置不是对每个GPIO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要配置MUX为0,就可以禁用GPIO,进入到高阻态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说的这一种情况时属实,上下拉配置不是对每个GPIO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要配置MUX为0,就可 ...

写MUX为0后就禁用了IO功能,虽然为高阻态,但是没办法读取IO的状态值。
我现在的低功耗产品上有几个霍尔,采集IO如果没办法配置成高组态,采集IO的电流消耗太大,功耗没办法满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写MUX为0后就禁用了IO功能,虽然为高阻态,但是没办法读取IO的状态值。
我现在的低功耗产品上有几个霍尔 ...

KL04是所有的IO全都没办法配置成高阻态,并有效采集IO状态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MUX为0后就禁用了IO功能,虽然为高阻态,但是没办法读取IO的状态值。
我现在的低功耗产品上有几个霍尔 ...

你好,楼主!
高阻态本身就是表示该引脚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内部与外围几乎是隔绝的,当然是不能得到外部引脚的输入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高阻态本身就是表示该引脚的输入电阻无限大,内部与外围几乎是隔绝的,当然是不能得到外部引 ...

好的,谢谢指点。    这又是一特色啊:lol

网友A:
Ok,
有问题欢迎再来论坛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