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11-13):
求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另外调节图中的R1可以调节LED的亮度吗,为什么,若是R1和R3交换呢?谢谢~

网友A:
晕,参数啊

PWM高,三极管导通,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基本就是电源电压除以电位器电阻了,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电流;
R3是检测电流封锁脉冲的,不能跟电位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参数啊

PWM高,三极管导通,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基本就是电源电压除以电位器电阻了,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 ...

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假设PWM高,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假设PWM高,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谢谢

找个三极管 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了

网友B:
PWM高电平时,右边三极管导通,但右边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不能超过0.7V/R3,这里0.7V是左边三极管BE之间压降。
右边发射极电流达到0.7V/R3,左边三极管导通,将PWM输入分流,故右边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不会再增加,所以右边三极管近似恒流源。换言之,R3决定PWM为高时右边三极管电流大小。上述过程对右边三极管未饱和(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还比较大,例如大于0.4V)时正确,但若R1较大,PWM高电平时右边三极管进入饱和,则右边三极管电流主要由R1决定,见下面。
至于R1,当右边三极管未饱和时作用不大,右边三极管在PWM为高时若进入饱和,则R1决定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高电平时,右边三极管导通,但右边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不能超过0.7V/R3,这里0.7V是左边三极管BE之间压降。 ...

请问版主大大,那我要是将R1和R3对调呢,会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大大,那我要是将R1和R3对调呢,会怎么样?

完全看PWM高电平时右边三极管是处于饱和还是线性工作状态。至于该管处于何种工作状态,除R1R3数值外,PWM高电平数值也有影响。
你首帖图并没有标元件参数,没办法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高电平时,右边三极管导通,但右边三极管发射极电流不能超过0.7V/R3,这里0.7V是左边三极管BE之间压降。 ...

。。。。。

能动性太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能动性太差了

能动性太差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动性太差了是什么意思

看来不光是能动性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参数啊

PWM高,三极管导通,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基本就是电源电压除以电位器电阻了,调节电位器可以改变 ...

不需要考虑led的压降么?电源电压除以电位器电阻?

网友D:
5楼已经分析的很全面了。
根据电路图,这应该是个恒流电路(如果仅是开关功能,这样设计实在是多此一举),R3大小决定了LED亮度。

网友E:
R3大小决定LED最大电流。亮度由PWM定。

网友B:
12楼说得对,如果仅仅是为了点亮LED,左边三极管和R3是多余的。左边三极管可以去掉(三条腿都剪断),R3短路,靠R1即可控制通过LED的电流。
现在有了左边三极管和R3,和右边三极管构成恒流源来点亮LED,那么R1是多余的,改变R3即可控制通过LED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光是能动性差

;P
没错,楼主还真是····

网友F:
应该讲是个限流电路,很常见的用法了。
只是不知楼主到底做什么用,除非有特殊要求,一般是用不上的。

PWM、+5V,从这两个参数看,应该是微处理器的PWM输出,5V高电平。这样一来,就成了恒流电路了,在一定范围内调节R1是没什么用的,除非你特意调整到破坏恒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