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多路输出开关电源50度时一路电压输出消失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某一个厂家的开关电源是多路输出,2路5V、一路12V、一路-12V、一路24V。
电源带正常负载的情况下,在常温下电压输出都正常,但环境温度到50度时24V的输出就消失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环境温度50度……
这个50度是怎么得出来的,按照道理,某些半导体元件在这温度下,散热质量就比较差了。但也不会发生输出消失的情况。(具体看开关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

先试一试强制风冷,然后再测一下输出的波形。

楼主:
测试时把装置放在高温箱里面做的测试,高温箱的温度设置为50度。
电源负载为纯电阻负载时高温试验下也出现相同的现象。
我对开关电源的原理不怎么了解,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在高温下达到额定功率时会不会出现一路或多路输出消失的现象?

网友B:
应该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B:
消失这个词用的太高大上, 说没输出了大家比较能听懂

楼主:
过热保护时会出现多路输出中的某一路或几路电压消失的情况吗?
多个电源都出现24V电源在高温下消失的现象,其他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C(点评):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保护!…

网友D:
需要先确认在50℃条件下没有输出是电源直接坏了还是因高温导致暂时性无输出:将环境温度降到正常室温条件下24V是否能恢复输出。
如果温度降下来也无输出,可能是在高温条件下,内部器件已经失效(特别是整理二极管),就需要联系厂家进行分析他们选择的器件是否能满足该温度条件下使用。
如果降低温度能恢复正常输出,有可能是因涉及问题导致高温条件下电源的带载能力下降而导致的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重新了解了一下情况。
环境温度为40度,装置表面温度为50度,当温度高时24V急剧下降,温度降低后24V回复正常。

网友E:
难道是整流管?

网友F:
你用哪个做基准的啊?

网友G:
就是过热保护了
还是用单路的吧,更方便做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