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基于中颖单片机的电机FOC控制求解

楼主(2014-11-13):
基于中颖单片机的电机FOC控制的电机函数库,是开源的吗??

网友A:
谁有中颖电动车方案的使用说明呀?

网友B(2014-12-16):
引用 网友A:
谁有中颖电动车方案的使用说明呀?

我有,请联系
qq:792264121

网友C(2016-06-04):
不是开源的  封装库

网友D(2018-04-28):
引用 网友C:
不是开源的  封装库

你好,可以提供该封装库吗

网友E(2025-09-08):
我建议去中颖电子的官方网站或者开发者社区搜索一下,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开源项目。

网友F:
开源的,不过具体使用时可能需要根据你的硬件配置进行一些调整

网友G:
基于中颖单片机(如 SH79F 系列、AI8051U 系列)实现电机 FOC 控制,核心是先通过电流采样电路获取相电流,经 Clark/Park 变换转为直轴、交轴电流;再结合位置传感器(或无位置算法)得到转子位置,用 PI 调节器输出电压指令;最后经 SVPWM 模块生成驱动信号,控制功率管输出,实现电机精准、高效调速。

网友H:
在霍尔Foc算法解析专题中,明确指出工程中的坐标变换库是实现FOC算法的关键部分,且该算法是开源的

网友I(2025-11-11):
基于中颖单片机实现电机 FOC 控制,可利用其集成的 PWM 模块生成空间矢量,配合 ADC 采样电流,通过内置运算单元完成 Clark、Park 变换及 PI 调节。调用官方 FOC 库函数,配置电机参数,实现无感或有感控制,适配 BLDC 等,参考例程可快速搭建闭环系统,提升控制精度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