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14-11-13):
AC, spi, pi

这段程序怎么理解?

为什么spi发送一个数据后就死等接收一个数据啊?不是每发送一个数据就会接收一个数据啊,搞不懂

网友A:
你看下SPI通信协议中各个信号电平的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B:
根据2楼意见熟悉相关协议;

另外程序也只是参考,你如果是写DA啥的,也不一定要返回;

网友C:
应该是等待直到发送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