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能不能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参数定制? 还有哪些厂商在做这种传感器?

楼主(2014-11-13):
电流传感器能不能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参数定制? 还有哪些厂商在做这种传感器?

网友A:
常用的电流传感器有好几种类型。你说的是哪种? 霍尔、CT、低值电阻、电阻丝? 至于定制,有足够的钞票就会有愿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霍尔

霍尔传感器的定制量要求较高,小规模生产就别指望了。

网友C:
参数定制能够让设计者可以使用单一的结构实现电路设计的多样化,从而实现简化设计和减少备件库存的目的。目前国外LEM是可以定制的,希磁好像是国内第一家能做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