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TI提供的C2000系列的例程?

楼主(2014-11-13):
问问大家,我安装了例程安装包后,里面有很多例程,可是例程看不太懂,主要是不知道当前这个例程需要通过什么现象来验证,比如最近看到ECAP捕获,大概意思是用ECAP去捕获一个EPWM3A的端口发出的PWM的高电平时间,可是不知道哪个参数是捕获出来的值。。。。

网友A:
对照数据手册看。

网友B:
恩   你首先要大概理解一下程序配置的外设基本功能的相关寄存器的作用
可能有好多例程是基于TI的EVM板或者相关电机控制板的    结合他们可能更容易理解

网友C:
对照数据手册,先了解下C2000DSP所有外设功能的验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