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可以输出接近0V的电压么?

楼主(2014-11-13):
如下图,经典的减法电路,Uo=U2-U1
那么问题来了,当LM358为单电源供电且U1=U2时,LM358的输出Uo能低到手册中的20mV么?有做过实验的兄弟么?

网友A:
要选轨对轨的运放, LM358太老了, 做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选轨对轨的运放, LM358太老了, 做不到的

轨对轨也做不到。

网友C:
轨对轨的运放距离电源轨会有十几mV到几十mV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V358

LMV358就是轨到轨的运放吧?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轨对轨的运放距离电源轨会有十几mV到几十mV的压差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选轨对轨的运放, LM358太老了, 做不到的

用LMV358就OK了吧?

网友C:
看TI的LMV358,Vol是有60mV差距的,可以用SGM358,距离电源轨是30mV,如果要求一定要在20mV以内,可以选用高精度运放,比如SGM85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TI的LMV358,Vol是有60mV差距的,可以用SGM358,距离电源轨是30mV,如果要求一定要在20mV以内,可以选用 ...

十分感谢 我很好奇 您是如何知道哪些元件的性能满足要求的呢?或者说市场上芯片这么多,您是如何选择元件的呢?

网友C:
因为职业所在,必须熟悉各大品牌的大概参数性能;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职业所在,必须熟悉各大品牌的大概参数性能

看来还是要靠经验,多谢大神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我很好奇 您是如何知道哪些元件的性能满足要求的呢?或者说市场上芯片这么多,您是如何选择元件 ...

干这行久了,你不想知道都不成···

网友F:
一直在用LMV321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用LMV321

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SGM321,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性能绝不输于LMV321,价格和交货却都比之要好。

网友G:
确实难找,想当初在50只MCP602里面选5只小于10mv来做试验都很难...还有的看似输出0V,实际上在输入上几个mv都是输出0的...也就是向负压偏了,但是显现不出来,因为用的是单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SGM321,输入输出都是轨对轨,性能绝不输于LMV321,价格和交货却都比之要好。 ...

SGM321比TI的LMV321还贵.最近用了几十万颗了.都是找双方的大代理谈价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GM321比TI的LMV321还贵.最近用了几十万颗了.都是找双方的大代理谈价格的.

不可能的,您找的哪家代理?SGM料的都是原厂直接定价的

网友I:
用单电源、追求输出接近零伏…
在偏置上动脑子吧!…负压是唯一选择…
正告研发的吊丝们:不要把自巳的选择的范围做小,由其是产品、否则会让你死的很难看的!…

网友C:
楼上的忠告很中肯!
产生负压的电荷泵芯片很简单,也就是1元左右就能搞定了

网友J:
电压是相对的;
把输入等所有电压抬高0.7V左右,而358的负接地;
这就相当于实现-0.7V给电源给358的负供电;

我经常这么干;

我们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忠告很中肯!
产生负压的电荷泵芯片很简单,也就是1元左右就能搞定了 ...

但是空间尺寸有所限制,希望尽量减少板子的面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空间尺寸有所限制,希望尽量减少板子的面积

电荷泵有SOT23-5封装,3x3mm,周边仅三颗电容,比如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荷泵有SOT23-5封装,3x3mm,周边仅三颗电容,比如这款:

但有必要加一个电荷泵么?仅用单电源供LMV358,输出达不到要求么?
用这样一个电源泵的好处有多大呢?
下图是我的原理图以及PCB图

网友C:
自己测试看看能否满足应用吧,距离100mV也是接近,距离30mV也是接近,软件上做不同的处理应该都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测试看看能否满足应用吧,距离100mV也是接近,距离30mV也是接近,软件上做不同的处理应该都够用的 ...

多谢前辈指点:handshake

网友K:
我试过可以达到24mv,但是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因此最低输出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K:
楼上一群胡说的,358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输出最低可以与负电源很接近,输出最高和正电源大约差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电压是相对的;
把输入等所有电压抬高0.7V左右,而358的负接地;
这就相当于实现-0.7V给电源给358 ...

地接个二极管到-就可以形成。运放电源-接电源的-,其他都不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压是相对的;
把输入等所有电压抬高0.7V左右,而358的负接地;
这就相当于实现-0.7V给电源给358 ...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地接个二极管到-就可以形成。运放电源-接电源的-,其他都不变。

恩,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牛啥啊,解决问题不能靠芯片,实际上很多问题可以通过电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