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下运放IC测试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在面包板上搭了如上测试运放IC的电路,电源3V,比例关系1被
输入信号信号发生器  正弦信号 800HZ 500MV,波形如上。
减小频率 依然是有这样。
直接加上直流 输出正常 2V ,1.5V上叠加了500MV
不知道这个运放IC为什么会这样
这款IC 增益带宽及150K 轨对轨
双电源
工作电压1.8-5V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选用的运放型号是什么?
看样子像输入超过Vcm了,估计输入不是轨到轨的吧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用的运放型号是什么?
看样子像输入超过Vcm了,估计输入不是轨到轨的吧 ...

是轨对轨 SGM4822
电源1.8-5V ,增益带宽及1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因为在测试IC阶段 我只想用最简单的测试电路去测试 就用了这个,
现在测试输入电阻前后波形如下

楼主:
我的理解 我的中点是1/2 VCC 应该在3V的一半1.5V附近波形,另外运放同相端测量的确是1.5V电平 ,反相端和同相端 虚短不成立?

楼主:
我调整信号发生器频率从800HZ往下调 直到直流了 才没削顶,调整幅度 从400MV-800MV依旧这样。
因为供应商人在国外,我只能先定位下IC出了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是SGM8522吧?SGM的供应商国内七八家呀
那按照3楼的图试下,也就是信号发生器过来用隔直电容去掉直流偏置,用1uF即可,如果仍然削掉半周,那就怀疑你拿到的不是SGM的正品!

网友C:
正常得很,因为是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能是正电位,即是在没有偏置下,输入信号只能是负值,才会输出正电压。

楼主:
前面我加上电容后,再测试,
电阻比例系数10K 100K------------------------运放负向端平时电平只有正向端的一半(不是应该大体相等吗)
                      1K 10K -------------------------  这时负向端平时电平才和正向端一样了

输出波形没有放大10被,波形如上,曾三角波,而输入电阻前后波形我也抓了 如上第一张。

请问下 为什么是三角波

是运放IC的偏置电流影响吗?

谢谢

网友B:
楼主,这是测供应商IC,还是学习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测供应商IC,还是学习运放电路

您好,主要是测IC,拿到的IC无**常使用,供应商人不在国内,只能自己先定位问题。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面我加上电容后,再测试,
电阻比例系数10K 100K------------------------运放负向端平时电平只 ...

你的IC输出不是动态范围REELTOREEL,只能下轨,不能上轨,如358,最大输出只能是VCC-1.5V,因此取VCC/2是不对的,应是先对动态范围的一半,如358,VCC=5,动态范围是0-5-1.5=0--3.5V,中间值为3.5/2=1.7V,另外三角波明显是SR不高导致,从图上看,时延较大。

网友D:
楼主,这个是不是跟你采用单电压供电有关,考虑采用双电源供电试试

楼主:
接着上图

之前的测试 运放带宽还是有点紧 350K  现在换了款运放 增益带宽积500K 放大系数5被波形如所附图,
现在感觉波形差不多正常了,只是在每个放大波形的尾巴上会有个很窄的尖峰 导致后级迟滞比较器比较输出尾巴有问题
这个尖峰我感觉已经不是增益带宽及问题 至于这个尖峰我没明白

谢谢

楼主:
现在IC SR 是0.2V

网友E:
楼主的输入信号Vin=0V时,运放正输入为1.5V(Vcc/2),这样输出Vout=3V,已经到电源了。所以楼主看到的输出波形是一半的,超出电源的部分削掉了。把正输入电压降低,这样输入信号放大后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