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系列,8g不能写入,有办法修改文件写入大U盘么

楼主(2014-11-13):
库用的是v2.1,4g以下读写没有问题,会有个别u盘不识别,但是问题不大,但是4g的U盘比较少了,8g的可以识别,usb部分没问题,无法写入文件,有什么办法简单修改后可使用4g以上U盘么

楼主:
没人理么。我看有人直接可以读写8gu盘,难道我的固件库有问题么

楼主:
找了一堆8gu盘测试,发现了3中情况
1 可读写,有数据
2 可读写,u盘无文件创建
3 可读写,u盘有文件创建,无内容
4 枚举出错

网友A(2015-05-08):
好像4G以下和4G以上的读取方式有所不同。这个你仔细看一下。

网友B(2016-11-03):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C:
U盘不能识别,是u盘不是FAT文件格式,能读到,但不能将整个文件读出,是因为U盘格式化是划分的扇区和你在程序里设置的扇区不一致,所以读完一个扇区就停止读取U盘了。

网友D(2017-05-08):
引用 网友C:
U盘不能识别,是u盘不是FAT文件格式,能读到,但不能将整个文件读出,是因为U盘格式化是划分的扇区和你在程 ...

如何联系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盘不能识别,是u盘不是FAT文件格式,能读到,但不能将整个文件读出,是因为U盘格式化是划分的扇区和你在程 ...

我的QQ 632293863 正在做一个读取U盘的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盘不能识别,是u盘不是FAT文件格式,能读到,但不能将整个文件读出,是因为U盘格式化是划分的扇区和你在程 ...

求你的联系方式 必有谢谢

网友C(2017-08-04):
引用 网友D:
求你的联系方式 必有谢谢

QQ:119258926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你的联系方式 必有谢谢

不好意思,很少登录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