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1-13):
用LM5007电源芯片输出电压纹波较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T叔 无敌。
T叔,我有帖子专门向您请教史密斯园图的问题,最好有图例,教我们怎么看这么图,谢谢。

楼主(2015-03-24):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看过了 但是仍然不甚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看过了 但是仍然不甚清晰。
你看看你的具体情况,输入,输出压差多大?工作电流多大?实际纹波有多大?要有量的数据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