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PI主模式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4-11-13):
STM32F103主模式下读取从机的一个寄存器值的代码如下:
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抓去SPI通讯数据如下:
RED_LED(蓝色线)是在SPI_I2S_ReceiveData(SPI_3310)之后拉高,而从实际波形来看,第一个Byte都还没收完,所以读出来的数据根本就不对
代码都是参考3.5版库中的例子写的,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
似乎RXNE标志跟Datasheet里面描述的不一样,下图是Datasheet里面的时序图
RXNE是在数据接收完之后才会被置1的,而实际却提前置1了,导致以上代码读出来的数据不对。

楼主:
没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A:
我用寄存器写的,好像没碰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寄存器写的,好像没碰到啥问题

这是调用库函数,其实也是直接操作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