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电源芯片开关频率和高频变压器输出频率关系

楼主(2014-11-13):
电源芯片是PI的lnk564,手册上写振荡器频率是100kHZ,之前一直以为是芯片的开关频率,今天用示波器测量电源板上次级输出,频率为10KHZ。现在自己很糊涂了,不知道芯片开关频率是多少以及这个10KHZ是怎么来的。恳请各位予以解答。本人菜鸟,若有小白问题,还请各位大侠担当一二。

网友A:
从手册上看  应该是同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  应该是同频率的

那示波器观察到的10KHZ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示波器观察到的10KHZ是怎么产生的

:L这你应该问你自己啊。。。。

当然我不保证自己就是对的,我就看了一眼电路。。。

网友B:
最好测主绕组波形、或驱动波形!…
当然!次级输出波形应该是相同的…
另外:芯片有脉宽和频率调制两种方式…
空载与满载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测主绕组波形、或驱动波形!…
当然!次级输出波形应该是相同的…
另外:芯片有脉宽和频率调制两种方式 ...

请问开关管的工作频率和开关频率是否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开关管的工作频率和开关频率是否一样

开关管的工作频率和开关频率当然是相同的,和变压器的频率也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的工作频率和开关频率当然是相同的,和变压器的频率也是相同的

那lnk564手册里面说的工作频率为100KHZ指的是这个开关管工作频率一定是100KHZ左右还是100KHZ以内任何频率都有可能?我用示波器探头接D极,鳄鱼夹接S极,测出来的是不是开关频率也就是工作频率?

网友B:
其实大家(当然包括你)都很累!…你应看一下(就一下、不需要很长时间)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等书籍,不理解的地方再来提问;
求求你呵护大家的热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lnk564手册里面说的工作频率为100KHZ指的是这个开关管工作频率一定是100KHZ左右还是100KHZ以内任何频率 ...

如果手册里说,工作频率可达100K,那你可以认为是100K以内的任何频率都可以工作,夹子夹S极,也就是大电容的负极,钩子勾住G极,也就是MOS的栅极(MOS正面第一脚),就可以测频率和驱动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大家(当然包括你)都很累!…你应看一下(就一下、不需要很长时间)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等书籍,不理 ...

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懂就要问,这有什么问题?我就希望网友多多提问,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讲解,就有可能让提问者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懂就要问,这有什么问题?我就希望网友多多提问,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讲解,就有可能让提 ...

多谢!我的基础确实比较薄弱。我还想问一点就是,100KHZ内所有频率都能工作,那么这个工作频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变压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的基础确实比较薄弱。我还想问一点就是,100KHZ内所有频率都能工作,那么这个工作频率是由什么决 ...

有的IC是定频的,频率只能小幅度的改变,有的IC频率则可以大范围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外置的定时电容和电阻,至于设定多高的频率,要看具体情况,大多数情况下我反激设置65K左右,但也有一款正激我搞了150K,主要看板子体积和散热情况,你常规的反激设置65K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lnk564手册里面说的工作频率为100KHZ指的是这个开关管工作频率一定是100KHZ左右还是100KHZ以内任何频率 ...

首先说明这颗料我木用过,也懒得去搜规格书。。。
就以之前对PI的其他IC来看,100KHz是其开关频率,而且是定频的,当然有抖频功能,具体抖频幅度看规格书,有一款是±8KHz,
IC会以100KHz开开关,但是每个周期开始之前会检测FB脚信号,如果FB脚信号反馈输出达到设定值,则该周期会跳过,即此周期不再开通,直到FB脚信号消失为止,因此实际外围电路的工作频率不确定,如果你空载或轻载,开关频率是有可能达到10KHz的,跳过太多周期。。。
具体自己仔细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说明这颗料我木用过,也懒得去搜规格书。。。
就以之前对PI的其他IC来看,100KHz是其开关频率,而且 ...

多谢指点!规格书我看了之前好几遍一直没能理解这一点!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IC是定频的,频率只能小幅度的改变,有的IC频率则可以大范围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外置的定时电容和电阻 ...

多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