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mode的切换

楼主(2014-11-13):
F28335,经常看到DSP要boot到不同的mode工作,根据GPIO84-87的值切换。但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切换的,好像也没看到有对GPIO写入。
求指导,是怎么boot的?

网友A: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弄几个拨码开关    然后通过开关选择好高低电平
然后上电   DSP检查BOOT配置  然后跳转去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弄几个拨码开关    然后通过开关选择好高低电平
然后上电   DSP检查BOOT配置  然后跳 ...

版主厉害

网友C:
上电时芯片会检测这几个管脚状态从而选择程序从哪里启动,由芯片自主完成不需要用户关注,一般都是从内部flash启动,在板子上已经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