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32

楼主(2014-11-13):
(无正文)

网友A:
1.可以选ATMEGA32
2.看你的需要啦,看门狗要不要开?还有晶振。手册上有说明。
3。是不是熔丝位设置不对?

网友B:
楼上的正解,如果你熔丝设置的频率不对的话,串口肯定没有反应的。
再不行就联络代理商技术支持过去解决。
代理商 QQ:1085487223

网友C:
1,L尾缀的型号比较老了,目前应该是A尾缀的;
2,熔丝的东西还是得自己仔细翻翻书,看看芯片数据手册。主要就是设置时钟、设置加密。其它一些特殊位慢慢学习就可以了;
3,如何判断程序正确? 具体代码是怎么个流程,具体又是怎么个没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