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一直停在延时中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11-13):
F28335的ADC例程在用仿真器进行仿真时一直停在延时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一直停到哪儿   肯定哪儿就有问题
延时可能进入了死循环   看看判断条件吧

网友B:
延时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C:
刚刚运行了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啊?!可能延时太长了吧?

网友D:
延时时间相对其他语句执行时间要长的多的多,因此每次手动停止仿真停留在延时函数处的概率大

网友E:
延长时间太长了